接触器控制电机正反转接线方法图解,初学电工必看

楼主(2019-09-17):
电机的应用太广泛了,所以控制电机正反转的接线大家一定要掌握。从最基础的说起,这是扫盲篇,需要的收藏。

如果你只需要一个方向,正转,你可以直接接到断路器上。

假设这个是正转

反转接线就是把三条火线,随意两根调换位置。

随意调哪两根火线都可以

如果想正反转控制,加个倒顺开关就可以

常见的就是两个接触器互锁控制

这个要注意主线部分的接线,接触器上方三条火线的相序,上面是正向并一起,下面改变一组相序。

接触器一定要互锁,最好按钮也互锁。

热继电器也要加上

左边是主线部分,右边是控制线部分

三相异步电动机手动正反转控制线路如下图所示

刀开关QS1为电路的总开关,熔断器FU为电路的短路保护,转换开关QS2为电源的换相开关。转换开关QS2有三档位置,分别为“顺“,”停”,“反”转。当合上电源开关QS1,将转换开关QS2扳至左边“顺”档位置时,三相电源通过以下途径进如电动机M三相绕组:L1-QS1-FU-QS2-U1-U相绕组;L2-QS1-FU-QS2-V1-V相绕组;L3-QS1-FU-QS2-W1-W相绕组;此时电动机M通电正转。

当需要电动机M反转时,将转换开关“QS2”扳至“停”挡位置,待电动机M完全停止后再将转换开关扳至右边“反”档位置,三相电源通过以下途径进入电动机三相绕组:L1-QS1-FU-QS2-W1-W相绕组;L2-QS1-FU-QS2-V1-V相绕组;L3-QS1-FU-QS2-U1-U相绕组;此时电动机M反转。

比较以上电动机M正转和反转时三相电源L1,L2,L3分别进入电动机U,V,W三相的情况可知:电动机M正转时,L1相电源进入U相绕组,L2相电源进入V相绕组,L3相电源进入W相绕组,电动机M按U-V-W相序产生正向旋转电磁场;而当电动机反转时,L1相电源进入W相绕组,L2相电源进入V相绕组,L3相电源进入U相绕组,电动机M按W-V-U相序产生反向旋转电磁场。

从以上分析可知,若将电动机从正转运行状态转换为反转运行状态,只需将电动机的任意两相绕组调换相序即可。
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