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2P-B3 放电正常开关机后不开机

楼主(2019-09-17):
一客户送来一台主机,按开机没一定反应,换电源试了下无果,打发客人走后,开始琢磨,
取下电池放电装上再开机,正常开机了,妈耶以为白捡了,关机再开又没反应了,
发现取电池放电后能正常开机的,关机就嗝屁了。

嗝屁后查各待机电压,第一下就找到了,在内存供电上,Q53,Q49,Q58还有U8的1脚待机电压都是0,
正常是5V,可是当按下开关后,Q53,Q49,Q58还有U8的1脚电压都有1.0xV,

留意了下Q58上1脚有个P_EN的开关信号,很可疑,关机后保持高电平,

看图找到源头,5V的短路保护,

以前的技嘉H61板上也有把这边直接拆掉的案例,
于是直接拆了Q67,

开机关机随按随到一个按一个准嘿嘿。

网友A:
你这个Q49待机为什么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Q49待机为什么有5v

1脚哪里来的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