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诊断卡不跑码。提示无时钟。测量

楼主(2019-09-17):
插诊断卡不跑码。提示无时钟。测量发现有一组上管短路。加电5V烧开。听见啵的一下。再则量,无短路,但是故障依旧。插CPU。CPU上方电容短路。不插CPU不短路。测内存1.5V,桥上有3.几V。BIOS刷过了。
电源管理芯片也看过了,用的是9612.都正常。NC1.6V有。CPU也换过。故障依旧顽固。
求助还要测量哪里。没办法了。

网友:
装CPU那不叫短路 那只是阻值很低

网友:
查时钟电路呗,话说你这诊断卡哪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