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F2主板,能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9-09-17):
能开机,不显示。插诊断卡不跑码。提示无时钟。测量发现有一组上管短路。加电5V烧开。听见啵的一下。再则量,无短路,但是故障依旧。插CPU。CPU上方电容短路。不插CPU不短路。测内存1.5V,桥上有3.几V。BIOS刷过了。
电源管理芯片也看过了,用的是9612.都正常。NC1.6V有。CPU也换过。故障依旧顽固。
求助还要测量哪里。没办法了。

网友A:
烧断线了

网友B:
一看就是难啃的骨头,放弃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难啃的骨头,放弃把

问题是有2台。一样的故障。这是放时间久了,都放2年了

网友C:
内存1.5/0.75,VDDA 2.5V,  cpu ??  桥 1.1/3.3 , 总线电压。 CPU到桥总线用带灯测试仪看断线。 时钟是有供电就有,这个一定要修出,,,。  你这把测试灯管很直观,先进

网友D:
今天修了一个fm1板来回循环跑码加焊南桥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1.5/0.75,VDDA 2.5V,  cpu ??  桥 1.1/3.3 , 总线电压。 CPU到桥总线用带灯测试仪看断线。 时钟是有供电就有,这个一定要修出,,,。  你这把测试灯管很直观,先进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断线了

不能烧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修了一个fm1板来回循环跑码加焊南桥可以了

桥没办法搞。风枪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