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150M-D3V无CPU供电维修不解分享

楼主(2019-09-17):
通电检测无CPU供电,其它都OK,查CPU供电芯片ISL95858  44PIN VIN12v,8P EN 3v,32P 12V,24P VDD 1.5v不正常,下载图纸看是VCC通过DAR7得到,但看主板DRA7是没有用料的,看图应该是2.2欧的,相连的一个电容翘开还是只有1。5V,有时1。8V,先不管,直接找了个4。3欧装上后开机供电出来,接VGA显示了。不明白原来这个VDD是怎么得来的。就这样交差了。。

网友A:
VDD是芯片内部给的, 不信你找这个芯片的内部图你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D是芯片内部给的, 不信你找这个芯片的内部图你就知道了

哦,没有具体去查了,客户急要,这样这交差了,,,也一切正常,现在没反修....

网友(2019-12-23):
图纸里面有网络标识(V_95858)你确定电路中没有相同网络?

网友:
会改电路也是一种本事

网友:
台板的话,5V是来自于ATX电源接口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