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搬板为什么磨掉

楼主(2019-09-17):
6s搬板为什么把cpu上盖右下角磨掉???
是为了放气吗,把整个上下层一起撬下来。

网友A:
是的 一体搬不分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一体搬不分层

不分层是从背面吹吗,然后前面几秒吹下cpu

网友:
不放气容易鼓包。

网友B:
为什么 不上图看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 不上图看看啊

像6的逻辑码片断线通病那样把上盖右下角打磨掉cpu一边露出四排锡点,图忘记拍了,不好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6的逻辑码片断线通病那样把上盖右下角打磨掉cpu一边露出四排锡点,图忘记拍了,不好找了

我感觉撬Cpu灌锡罪难弄了,比值锡还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