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7010MT BIOS 7010MT原主板备份

楼主(2019-09-17):
戴尔Dell Optiplex 7010MT 原装主板备份

DELL-OptiPlex 7010-4M.rar

DELL-OptiPlex 7010-8M.rar

网友(2019-12-24):
你这个BIOS 会不会开机慢10S,读取出来的

网友(2020-03-19):
这块板子开机风扇转一下停一下,一直循环,一般可以刷哪个

网友A(2020-06-20):
不装内存报警,装上内存就反复重启,该刷哪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内存报警,装上内存就反复重启,该刷哪一个?

用8M的刷上试试

网友(2020-10-31):
刷了后不跑马了

网友:
原来跑04的、

网友(2021-07-02):
有图就好。下着也放心咯

网友(2021-09-25):
我的也是 不装内存报警,装上内存就反复重启

网友B(2022-04-06):
问一下楼主 这个开关针在哪里 ,我有一个客户直接拿过一个主板 找不到开关针  最好标一下 谢谢大师

网友(2022-05-31):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 这个开关针在哪里 ,我有一个客户直接拿过一个主板 找不到开关针  最好标一下 谢谢大师

开机脚在右上角,内存旁边,丝印PWR_SW,12_456,1-4或1-5是开机脚。4、5在开机线上是通的,开机bios会检测开机线。。。真不知道dell咋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