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s Max触摸失灵,无听筒无送话故障维修

楼主(2019-09-17):
【故障机型】:iPhone Xs Max
【故障现象】:无听筒无送话、有时有都是杂音,触摸屏有时不触摸

  客户描述说,手机有时触摸不了,打电话无听筒无送话、有时有都是杂音

【维修过程】:

  接到手机,开机触摸不了,按下主板就可以触摸,触摸不了的时候,测量触摸座子J5800发现有一路没有对地阻值。

  拆下主板,分层主板,发现主板有掉点。

  此信号是基带CPU的I2S总线到CPU的时钟信号,就是造成打电话无听筒无送话。

  此信号的上面的焊点就是触摸的时钟信号,怪不得触摸不了时候,没有对地阻值。可能是虚焊了。

  掉点的地方,直接刮开,补点。

  贴合起来装机测试。

【维修结果】:

  测试触摸恢复正常,打电话听筒和送话恢复正常。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应该是摔机主板虚焊,焊盘掉点造成的问题。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