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 Plus 重摔硬盘供电短路,显示芯片坏导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9-17):
【故障机型】iPhone7 Plus
【故障现象】顾客描述重摔就不开机了

【维修过程】首先拆开机器上可调电源触发,发现机器触发500多MA这种电流优先测量硬盘供电,测量时发现硬盘的0.9V供电短路,这种重摔导致短路的首先检查硬盘周边相连电容,当拆掉电容C1704后阻值正常。

上屏测试发现机器开机电流正常,但是不显示,换屏后还是不显示,不显示就先测量显示显示座J4502对地阻值,通过测量阻值正常,既然显示座没有发现问题,就检查显示芯片U3703,把U3703拆掉测量焊盘阻值发现B2脚无阻值。

B2脚连接显示的升压电感,L3704用镊子碰一下L3704发现脱落了,看来是L3704掉脚了。

重新更换L3704,把U3703重新装回,上屏测试机器可以显示了,但是顾客的原机屏是碎的。

重新更换屏幕可以正常进系统。

因为顾客的外壳严重变形,所以需要重新更换外壳。

重新更换外壳后,装机测试所有功能正常。

到此维修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2019-10-20):
摔得机器,个人感觉先用镊子挑一下l3704会来的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