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维修V星高端主板Z77A_GD65开机屏幕右下角显示99

楼主(2019-09-17):
楼主小白一个闲着蛋疼网上淘来一块主板练手,型号是V星Z77A_GD65,卖家描述开机灰屏右下角显示99,心想着能亮机问题应该不大,修好自己用就买下来,价格还死贵300大洋,想着能提升自己维修技术就买下了,昨天收到亮机,和卖家描述一致心想着应该是卡LOGO,这个主板有两个bios可以切换的,bios应该不会两个一起坏,但还是刷了个bios无果,然后到论坛搜下大神的经验,发现这个问题大部分都是PS2和USB这边故障,开搞

微星z77a-gd55(7751)主板图纸.pdf

附上图纸

网友:
首先下载图纸

微星z77a-gd55(7751)主板图纸.pdf

网友:
ps2电路图测试KBDAT,MSDAT,KBCLK,MSCLK均没电,此电是PS2_USB经排阻得来,把排阻拆掉,测试排阻2.4.6.8脚发现还是没有电压,然后继续查ps2_usb由来

网友:
来学习学习楼主的维修方法,看了几篇,收获不小。谢谢楼主付出

网友:
查图纸发现由八脚芯片转换而来

网友:
测试4脚没电压,然后1,8脚飞线开机显示V星LOGO了

网友:
本以为已经修好了,把主板装进机箱接线接硬盘打螺丝进系统后懵逼了,USB用不了,,,,,,

网友:
后来再查图纸发现八脚芯片第四脚PS2_MODE信号是由i/o发出,同时usb的电压开启usb_MODE也是PS2_MODE经10K电阻转换而来

网友:
usb_MODE此信号是两个前置usb和所有后置USB的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
所以现在问题应该出现在i/O身上,查下发现这个脚要1.5V才正常

网友: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换i/o还是去拉一个1.5V过来mode还是每个八脚芯片1和78脚直连呢???

网友:
这个问题修到过好几次了,一般不是IO的事,是某个小八脚坏了把EN拉低了。你打下EN对地是不是很低。如果是的话,小八脚一个个拆吧。顺便说下这个板子你300收?好的二手板子也卖不了300

网友A:
En阻值正常,准备换ec淘宝买了个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先看看是不是供电芯片拉低

网友:
估计说错了 收来3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阻值正常,准备换ec淘宝买了个

淘宝买一个开不了机,看来淘宝的芯片不能买呀,除非带板的,最后把每个八角芯片1和8脚相连,算是修好了吧

网友B:
300收个b360它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收个b360它不香吗

我只有三代cpu,想升级主板来着,就买一块回来修下用

网友:
最后短接八脚芯片1 8脚,用了两天,没问题

网友:
强啊。学习了。每天看看帖子不错。多一个经验

网友:
淘宝拆机的要么多买些,如果遇到坏件,至少还有料件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