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W530工作站1.1不亮机故障

楼主(2019-09-17):
同行拿来一台联想W530工作站.上电1.1  看电流应该是显卡 是这个机器恒流源不开机的.当然我肯定也排除了电源不开机的情况.与是开始怀疑南桥这边的问题了.正好有图低点位哪就一个一个量吧.当量到rst时发现2.8.不对啊  正常是3.3.看了一下图纸复位是南桥发出到U73然后转换出来的.
量到U73输入脚是正常的.哪就看后极了.依次断开后极的两个电阻.当断开R991时复位正常了.哪就是PLTRST_NEAR这一路出问题了.简单排除了一下这个到接口的信号.发现到芯片的也就是 U34  U48 U23 U39这几个芯片.没办法  就找焊脚少的开始拆吧.当拆到p24PVSP时复位正常了.

接电亮机 我也不知道p24PVSP干嘛的  不用装了  其实这种机器很多芯片是用不上的.维修到此结束,最后付上亮机图及BIOS

网友A:
诊断卡转接的那个是什么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转接的那个是什么卡?

转接卡不能用.只能用示波器看工作到哪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不用原装的电源会不亮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