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81m-a,开机挡左上角的光标。

楼主(2019-09-17):
正常开机后,没有出现logo,直接显示一个光标。论坛里有人遇到过相同的情况,但是没看到解决方法。刷过BIOS。插不插外设,故障都一样。
内存供电1.5
桥供电1.05
VTT DDR 0.75
VCORE 1.7
PCIE A11 3.3
       A13 0.4
       A14 0.36
SMBDATA MAIN 3.3
SMBCLK MAIN 3.3

求大神,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
bios刷过的话,而且外设没问题,那可能怕是桥有问题

网友A:
硬盘去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去掉了吗???

去掉了,只用电源和接了vga,裸板测试的。

网友:
建议重新刷个其他BIOS

网友B(2019-10-29):
请问下楼主,板子修好了吗,手上有两片挡光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楼主,板子修好了吗,手上有两片挡光标的

不好意思,主板还没好,退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