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未来人类T5 笔记本主板轻微进水

楼主(2019-09-17):
神州 未来人类T5 笔记本主板轻微进水清理后  能显示1分钟掉电 cpu 是i7-4720HQ  测试 cpu电压1.7v  cpu发热快  cpu的风扇狂转  显微镜观察cpu供电芯片处轻微进水都加焊好了   bios刷了  ncp81103   45.3K 电阻都换了  还不行

网友:
和我电脑主板一样的

网友A:
有可能是U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U烧了??

能正常显示进bios 一会才关机

网友:
cpu电压明显高了

网友:
请教大神指点迷津    有的说正常 是不是没有后续调节电压

网友(2019-10-19):
灯这么久都没大神出现  什么原因

网友(2019-11-19):
温控电路有没有查呢?

网友:
后续的SVID打下波形呢~~~~

网友:
CPU电压1.8V是正常的,楼主你看一下显卡旁边的6只脚的电压转换芯片,神舟笔记本有这个通病

网友:
四代CPU供电1.8V高了吧,五代以后才是1.8V基准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