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是显存有问题吗 如果是会是哪颗

楼主(2019-09-17):
1060 客户描述有时黑屏 花屏 这是测试结果 是显存有问题吗 如果是会是哪颗

网友:
可以先加焊显卡芯片后,再测试

网友:
哪位大哥知道告诉下

网友:
有大哥看的懂得指点下

网友:
除了最后一颗都报错!

网友:
看不懂   可能是显存有问题

网友:
请问这是台式显卡吗?这个软件能在笔记本电脑上用啵?

网友:
没有好的程序  这种卡 显存一对一对换吧

网友:
加焊主芯片咯!除了最后一个正常,其他都不行,

网友:
测试软件分享下,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