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88板号 16852-1 亮机掉电

楼主(2019-09-17):
如题   戴尔3488  16852-1 机子拿来亮机掉电
进PE  BIOS 也掉电大概亮机几十秒左右就掉,每次都开机都是 挺准时~
  刷了论坛一个淘宝买的BIOS  现在的情况如图
1   不改模式,进系统不掉电,但是 风扇狂转 每次开机得时候都需要按FN+X 风扇转速才正常
键盘除了FN键其他按键按一下滴一声  键盘管用  这个不知道咋搞  也没法给客户  交代不了,打字滴滴得太吵   除了这两个问题一切正常!!!
2  开机按提示改下bios模式  又成了原故障 亮机掉电
     这个问题搞了半天,不知道咋弄了   请各位大神看到帖子踊跃发言,给点建议。

网友:
bushi不是 写个 ALT +F啊,要进CMOS 设置 型号什么的,看下底壳的型号 输入进去。。。

网友A:
你这个是工程版本 的BIOS ,要初始化 设置下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工程版本 的BIOS ,要初始化 设置下 就可以了。。。

设置过了,不行

H55

网友:
论坛没有可以用的BIOS 吗、

网友:
从新 叫 卖家 发一个BIOS

网友:
继续别的版本bios,刷到正常位置

网友:
接着刷其它人的

网友:
没有填编号

网友:
Alt f  设置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