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惠普CQ40笔记本电源背380v烧坏求图纸

楼主(2019-09-18):
我别开电源后查看120UF400V爆了3,15A保线,电源管理芯片DAP013F击穿,我发现场效应管没坏,换上以上配件插电发现无输出我测量芯片供电在12.6V左右抖动,我有检查发现光欧3-4脚有一个对地ZD31稳压管正反向35欧,拆下测量含是35欧我用显微镜看这玻璃稳压管上显示模糊的G1标准,我查质料是3,3V的,我找了个装上插电次级输出19.7V正常了,我以为没事了就往电脑上插电这时电源叭的一声保线烧毁发现整流交流三个二极管中间一个击穿,我想找个图纸看看这个稳压管究竟是多少,在这先谢谢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
费那劲修它干毛扔了算了,修了也不稳定,笔记本烧了不亏大了

网友:
重新买个新的原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