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x开机显示一下oppo然后就

楼主(2019-09-18):
a7x开机显示一下oppo然后就不显示了,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处理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进水机吗?

网友:
P:医生!我有病(;一_一)
D:然后呢?
P:没了

网友:
你这没说清楚都。就显示一下不显示了。。然后就没了。
先刷一下看看嘛。最简单的。看看是不是直接掉电了还是咋的了。加电源看看嘛。是不是电池完了 。不行再说了。你这一张图,不显示就完了。

网友:
会不会字库?

网友:
版主没动静了,也不知道开机显示一下然后呢,是开着机还是关机了,如果能看到阴影估计是升压电感坏了

网友(2019-10-25):
遇到一台,开机定屏。做了字库直接不显示了。应该是字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