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这是什么型号的IC

楼主(2019-09-18):
这是什么型号的IC?电源板上的驱动IC,不知道什么型号查不到,知道的师傅说一下,谢谢,还有能用什么型号替换,这是手绘图大概引脚功能是这样的单不确定。。

网友:
FA3641
代换要看你手里有什么。我的话会用LD7575改下(不完全一样)

网友:
电源芯片,查下有代换的

网友A:
电源板有那种通用模块,很便宜,很好用,只要接大概5根线,不管原IC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有那种通用模块,很便宜,很好用,只要接大概5根线,不管原IC是什么

现在的电源模块用不了了,淘宝上买回来的全部带不起负载,买多少扔多少

网友:
你画的图基本是对的,但有几个脚有误,。。

网友:
这个一般是用于打印机电源,,,,,,,,,,

网友:
FUJI的芯片 模块伺候

网友:
为感谢各位师傅的告知,现献上万能电源驱动板的图,号称高压包都能给你推动. 10元一个 只接三根线就可以了,就是用万能驱动板修复的。

网友:
看着像是用在投影机的松下代工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源模块用不了了,淘宝上买回来的全部带不起负载,买多少扔多少

适用于15-24寸液晶显示器,投影机功率太高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哪里买的啊

网友:
这种电源板为什么不修好而要改得这么山寨?二师兄你的水平好水。

网友C:
悄悄问一下什么手机拍照那么好,我的手机近距离特模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悄悄问一下什么手机拍照那么好,我的手机近距离特模糊

手机架上放大镜或者显微镜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架上放大镜或者显微镜拍

好的吧,谢谢,我还以为是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