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多重短路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9-18):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接电短路
维修过程:

  同行机说不显示有修过,拿到手看机器是摔过的屏也碎了,拆机。接电源短路电流700多MA,在显微镜下观察主板如图:

  黑触摸,左右背光ic,背光IC直接放上边的。还发现螺丝柱拧伤,肯定有断线。刚才测电流大有短路,测量供电发现PP1.8V,PP1.8_SDRAM两路短路,如图1.8V供电所连接的原件。

  5个大芯片和一些电容,上家焊过1黑触摸,果断取掉,1.8V短路排除,再看PP1.8_SDRAM供电,如图所连原件。

  这供电连的芯片更多,有6个,一个个拆有点麻烦,直接烧机,小把电流调小慢慢加大,发现电源IC发热,取掉后短路故障排除,换上电源IC开机,电流0MA60MA来回跳变这种情况多是CPU没有识别到上层引起,难道上层吹虚了?以我多年的焊工这个自信还是有的,螺丝柱不是还有拧伤,刮螺丝柱,6P右边螺丝柱有I2C总线,I2C如果短路了也会引起不过上层,刮开螺丝柱,发现确实断了一根 补上。如图:

  补好线后在开机,电流跳变正常,把同行拆的动的芯片直接换掉,黑触摸M1角顺便补线如图:

  处理好开机OK。如图: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高手,维修经验绝对。。。。。。。。。。。。。

网友:
这么多故障,老板真的有耐心,技术也好,学习了

网友:
这个还好没有加精,不然这么好的案例就看不到了。

网友:
这两个背光ic 没有问题吗? 歪的离谱啊!

网友:
這背光ic 好陡

网友:
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可以可以可以。。

网友:
不是一般的厉害啊

网友:
我这有个换黑触摸就黑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