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Z9998BRN引脚定义

楼主(2019-09-18):
修一台一体机暗屏,发个OZ9998BRN,有要的看看

网友A:
我手里这份的脚位数字顺序不一样。手头上没电路板。不知那份是对的。自辨

网友:
厂家的资料是最权威的,,。。。。

网友:
DELL一体机采用的高压板和这个芯片有点像,那个就资料没找到,感谢分享资料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这份的脚位数字顺序不一样。手头上没电路板。不知那份是对的。自辨

我查到的资料就是我发出来的这个,按这个定义,我对着实际的升压板上的芯片量引脚是对应的,而且我根据这个资料把暗屏修好了.是否有其他版本,这个我也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