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电源的维修案例及制作,看完后电工自己都能做

楼主(2019-09-18):
在变频器中,开关电源的种类很多,但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每个PWM管理芯片都有供电端、定时元件RC网络、输出PWM波的端口等,只要我们了解了它们的工作原理,按照一定的方法步骤都能够把故障排除掉。

下面工程师就把实际维修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列举出来,供大家参考一下。

案例1:台达变频器(故障现象:上电无显示)经检测发现电源主回路、充电电阻、主回路接触器都正常,因此确定为开关电源板故障。

按照上述维修步骤对开关电源板进行测量。在进行第一步测量时,发现直流母线560V到PWM调制芯片之间的的330KΩ/2W的降压电阻损坏,标称330KΩ/2W的电阻,实际测量值达2MΩ以上,因此PWM调制芯片得不到启动的电源,所以无法起振工作。为谨慎起见又检测了开关管、变压器、整流二极管及滤波电容等关键器件,在确定没问题之后上电试验,OK!开关电源起振,输出各组电压正常,装回变频器后开机试验正常,此变频器修复完毕(注:维修人员在维修中,一定要养成习惯:发现坏元件后不要急于更换试机,一定要把功率大的、容易坏的元件都测一下,确定没问题后再试机,这样既安全又保险)。

案例2:台安变频器(故障现象:上电无显示)经检测发现电源主回路、充电电阻、主回路接触器都正常,故障确定在电源板。

按照维修步骤对开关电源板进行测量。第一步测量通过,第二步测量时发现开关管c-e结击穿,将其拆下,然后检测变压器、及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等关键器件,在确定没问题之后上电试验,输出各组电压正常,装机测试正常,故障排除。

案例3:西门子变频器(故障现象:上电无显示)经检测发现电源主回路、充电电阻、主回路接触器都正常,故障确定在电源板。

按照维修步骤对开关电源板进行测量。第一步测量通过,第二步测量通过,第三步测量通过,第四步测量通过,然后单独对电源板加电测量PWM调制芯片的电源端对地有12.5V左右的电压,说明供电正常。用示波器看芯片的PWM输出端,发现没有PWM调制波形。更换PWM调制芯片后,上电试验正常,故障排除。

案例4:施耐德变频器(故障现象:上电无显示)屡烧开关管经检测发现电源主回路、充电电阻、主回路接触器都正常,故障确定在电源板。

按照维修步骤对开关电源板进行测量。第一步测量通过,第二步测量发现开关管击穿,第三步测量通过,第四步测量通过,更换新的开关管,单独对电源板加电,管子又烧了。把开关管拆下后不装管子,通电试验,测量PWM调制芯片的电源端对地有12V左右的电压,也正常。用示波器看芯片的PWM输出端,发现PWM波只有5-6 KHZ左右,断电后把定时元件拆下测量,发现定时电阻阻值变大,更换定时电阻、开关管后上电正常,不再烧电源管,故障排除。

因变频器使用电源电压等级的不同,所以在维修变频器时需要提供不同等级的电压。但在板级维修甚至芯片级维修工作时,并非一定需要真正的三相200v交流电压或三相400v交流电压(带负载试机时另当别论)。所需要的是200v和400v等级的交流电压以及相应的300v和500v等级的直流电压。市面上虽有多种款式的可调直流电源销售,但其价格不菲并且保护功能不够理想。

实物图:

变频器维修电源制作方法一:

材料清单:

1交流接触器220V 32A 数量2个

2变压器220V变380V 500W单相 数量1个

3自锁按钮 (位置SB SB1 ) 数量2个

4整流桥型号MDQ100A数量1个

5充电电阻(位置RL)120W60R 数量1个

6电解电容(位置C1 C2 C3 C4)400V680UF 数量4个

7均压电阻(位置RC1 RC2 RC3 RC4)电阻2W180k 数量4个

8直流电压表,DC1000V 指针式

9放电电阻 (位置RB) 120W60R 数量1个

制作图纸

变频器维修电源制作方法二:

一些维修店铺,限于条件,没有三相维修电源,这给维修变频器,尤其是交、直流调压器(软启动器)等电器设备,带来不便。

我经过几次试验,合理优化结构,做成了三相逆变电源,测试输出波形,嗨!波形漂亮,非常接近工频电源了。

如图所示。

采用380V三相电源的变频器组装时,需添加KT1延时充电电路,其参数可与内部充电路的参数相同。隔离变压器采用1:1变比的;若采用220V输入电源的变频器,可以省掉KT1限流环节,隔离变压器采用220:380升压变压器。选择R2=R1,KT1触点容量以大于5A为宜,不足时应添加中继。

根据需要,T1\\T2可据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来配。

我是采用手头闲置易得的二手变频器、二手隔离变压器、二手电抗器配置而成的。

若有需要,可在后级添加整流滤波电路,取得0~550V可调直流维修电源。

输出波形不理想时,可试调整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以适应LC滤波时间常数,从而得到更佳的波形输出。
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