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MIX2 字库坏维修

楼主(2019-09-18):
自用的mix2不开机,插电没反应,插电脑直接9008模式,刷机报错,后来发现是字库坏了,找了两片mix2的坏板,拆了个字库换上,可以开机了,但就是一直显示米标,几个小时都这样,进9008刷机可以刷,但刷了多个版本也一样卡米。后来又拆了另外一片坏板上的字库换上,同样也是一样的现象,现在没辙了,请教下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复吗

网友:
cpu和字库有加密

网友A:
可逞我换的字库也是同型号手机主板上拆的啊。

网友B:
买个手机才多少钱是有重要资料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个手机才多少钱是有重要资料吗

是这个理,但是就喜欢拆腾,就想把它弄好,不太懂修手机,花了一天时间弄,没去上班,拆了装,装了拆,坐得两股发麻,其实就是爱好弄这个,如论价值实是不值。

网友:
不过真正体会到了搞维修的辛苦,坐了一天腰醉背痛两股疼,在这里也向搞维修工作的同志们致敬!!!

网友C:
和CPU一起换试下……这个是有加密的!!!

网友:
CPU和字库一起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和CPU一起换试下……这个是有加密的!!!

正在弄,cpu植珠植一次废一次,值了好多次都没成功,技术不行。

网友D:
字库擦空,9008再刷,字库不要有资料,刷完开机无串号,再写串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弄,cpu植珠植一次废一次,值了好多次都没成功,技术不行。

植锡网用啊毛易修的激光开孔网,290度慢慢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理,但是就喜欢拆腾,就想把它弄好,不太懂修手机,花了一天时间弄,没去上班,拆了装,装了拆,坐 ...

有时是这样的,和你一样,一个万用表坏了,其实也不值几个钱,可还是愿意花点时间修好它,,要的是一种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弄,cpu植珠植一次废一次,值了好多次都没成功,技术不行。

把CPU用高温胶带固定在植株网,一次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字库擦空,9008再刷,字库不要有资料,刷完开机无串号,再写串号就行了

请教如何擦空字库啊,进9008模式擦吗?用什么软件擦

网友:
实在值不好,低温搞半天,最后还走功亏一溃,高温易爆锡,有几次只差两三点,补时又搞废了,现在cpu上的四颗电容拖锡时不小心拖走了,变成一坨锡去了,估计cpu也用不了了,显微镜也没有,植了一下午的锡眼花得紧,不值了,看看从软件方面能不能搞定。专业搞维修真不易,以后请师傳修东西再也不讲价了。

网友(点评):
做得好!!!你长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理,但是就喜欢拆腾,就想把它弄好,不太懂修手机,花了一天时间弄,没去上班,拆了装,装了拆,坐得两股发麻,其实就是爱好弄这个,如论价值实是不值。

语言表达能力不错,如果有高手带你应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变强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字库擦空,9008再刷,字库不要有资料,刷完开机无串号,再写串号就行了

老哥同求安卓换字库的步骤  也需要写底层吗  以前没搞过安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哥同求安卓换字库的步骤  也需要写底层吗  以前没搞过安卓

我是从同样机型的坏板上拆的字库,不知道写不写底层啊,反正换了也就只能显示个米标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逞我换的字库也是同型号手机主板上拆的啊。

同型号拆的也不行,都是有序列号对联的

网友F:
别想了,必须CPU种字库一起搬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逞我换的字库也是同型号手机主板上拆的啊。

字库底层资料加密,要重写底层,你写不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教,那我还得拿起枪继续植锡,非把它弄好心里才舒坦。

网友:
告诉你,这款还真没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想了,必须CPU种字库一起搬过来

这款没有,哥们,高通的还是好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教如何擦空字库啊,进9008模式擦吗?用什么软件擦

字库编辑器。也可以用国安的简单的,不懂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哥同求安卓换字库的步骤  也需要写底层吗  以前没搞过安卓

只是针对高通,联发科和三星还有麒麟的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字库编辑器。也可以用国安的简单的,不懂百度

ufs必须要编程器才行!

网友:
有老师带能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G:
ufs必须要编程器才行!

自己看看这个字库,Emma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字库编辑器。也可以用国安的简单的,不懂百度

多谢指教,现在cpu也植坏了,只能来软的了,我搜搜看,感谢!

网友A:
现在cpu也植坏了,只能来软的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想了,必须CPU种字库一起搬过来

那字库坏了也就废了呗,2个一起换又有多大价值呀,除了保资料外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字库编辑器。也可以用国安的简单的,不懂百度

麻烦前辈讲下原理,一头雾水去百度国安编程器,全是些国安局,国安队的网页,也不知这个编程器是要购买还是只是软件,要编程些什么内容还是操作清除字库什么的,还请明示下,谢谢

网友:
很好,懂得了做技术的不容易

网友:
其实换字库上去解掉BL锁刷进第三方RE清除数据就能正常开机的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麻烦前辈讲下原理,一头雾水去百度国安编程器,全是些国安局,国安队的网页,也不知这个编程器是要购买还是只是软件,要编程些什么内容还是操作清除字库什么的,还请明示下,谢谢

国安是踢足球的吧

,淘bao上搜索“安国u盘主控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国安是踢足球的吧,淘bao上搜索“安国u盘主控板”试试。

网友:
是不是里面的程序和主板不匹配呢

网友:
如果这样,岂不是没得搞了。

网友:
CPU和字库一起换就可以了,因为它们都是整套的,所以一换就是要换一套,换单个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字库编辑器。也可以用国安的简单的,不懂百度

已下单购买了,到货续继搞。

网友:
老铁,操作六六的。涉及到加密,还是比较讨厌的。

网友:
么有钢网吗   慢慢怼上去

网友A:
字库编辑主控板已到货,可是字库装上电脑没显示有硬盘,diskgen里也检测不到,只有设备管理器里显示有便携设备,后来发现这个只是糸统检测到板的主控而已,不装字库插上也有这个设备。这个板不支持ufs芯片,又拆了一片mix1代的字库装上,也是检测不到,看来是弄不好了。

网友:
植锡是考验手工的工作!!!多练习就行,不专业弄得话还是不要自己弄,容易搞坏!!!

网友:
我看了图纸上的维修指导,手机的CPU和字库绑定的关系,,UFS坏可以更换新料。新料应该不是拆机料吧

网友I:
这个小米mix2字库坏是可以单独更换字库 前提是你有工厂NV包 UFS这个包是开卡用的包 新字库必须刷这个包!第二包是工厂维修包 这个包是清除CPU里面绑定过加密的序列号 ,然后用高通工具写序列号 写完了才能刷官方包进入系统 !如果只刷UFS这个包写序列号刷官方包也是一样卡米 进不了系统 !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这个小米mix2字库坏是可以单独更换字库 前提是你有工厂NV包 UFS这个包是开卡用的包 新字库必须刷这个包!第二包是工厂维修包 这个包是清除CPU里面绑定过加密的序列号 ,然后用高通工具写序列号 写完了才能刷官方包进入系统 !如果只刷UFS这个包写序列号刷官方包也是一样卡米 进不了系统 !

你有这个包吗,有麻烦发一个给我嘛

网友J:
修好了吗
我的也是字库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好了吗
我的也是字库坏啊

没,拆了4片坏板的cpu跟字库,4个cpu全植废了,不搞了,整不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修好了吗
我的也是字库坏啊

花了一下午好不容易植成功了一次,还拍了照,给果补四个电容时又把旁边的锡搞掉了,后来植了无数次都没成功,网也植变形了,真搞不动了,cpu也扔了,不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cpu也植坏了,只能来软的看了

这电容可以不要,我都是直接去掉

网友K:
个人感觉,搞维修这行其实大多数吧,可能至少要站到75%-95%都是半路出家或者根本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的,工具本身不齐全再加上没有经过系统培训和维修经验实践的。自然而然维修的成功率就可想而知了,把自己搞的累死了还修不好最后还把维修件给修坏了,最后的感慨就是维修不易不惊不挣钱还累死人。在有些我不是很懂或者拿不准的时候就会走走这样的弯路,维修确实需要相关专业技术和经验及专业工具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容可以不要,我都是直接去掉

哎,早知就不补这四颗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个人感觉,搞维修这行其实大多数吧,可能至少要站到75%-95%都是半路出家或者根本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的,工具本身不齐全再加上没有经过系统培训和维修经验实践的。自然而然维修的成功率就可想而知了,把自己搞的累死了还修不好最后还把维修件给修坏了,最后的感慨就是维修不易不惊不挣钱还累死人。在有些我不是很懂或者拿不准的时候就会走走这样的弯路,维修确实需要相关专业技术和经验及专业工具才行。。。。

说得在理,我是业余爱好,就爱修东西,下班回家没事就找东西修,没有就买坏的来修,之前卖了几次笔记本主板,手机废料几大堆,现在废料又有几大箱了,手机几十个尸体,都是华为小米的。但修了这么年也只是半灌水,电路图会看,但没人指点好多原理不太懂。老婆说我可能大脑某部份有病。

网友:
把CPU用高温胶带固定在植株网,一次搞定

网友:
这些都是交学费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看看这个字库,Emma

谁告诉你这种脚位就一定是Emmc的,mix2是ufs的闪存!

网友:
必须要CPU和字库一起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了一下午好不容易植成功了一次,还拍了照,给果补四个电容时又把旁边的锡搞掉了,后来植了无数次都没成功,网也植变形了,真搞不动了,cpu也扔了,不弄了。

看着都浪费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你有这个包吗,有麻烦发一个给我嘛

我手上有工厂NV包 !前提是你要了也没用!之前可以 现在不行了!现在小米mix2打了扑丁 必须要用到DT工具解绑才能刷官方包 !工厂包正常使用 ,不要以为刷了工厂包 然后在解BL锁 那是解不了的 想刷第三方也一样 开机直接报错 提示系统崩溃 ,之前还没有打扑丁前直接更换CPU刷工厂保留包刷基带 在刷官方可以进入系统 ,现在不行了,现在有一个临时解决法就是 用小米5主板来做UFS的主控 ,刷低版本小米5刷机包 然后拆出来。在焊接到小米mix2主板上在刷保留包 刷好基带是可以进入系统 前提是不能更新到最新版本 更新到最新版本开机直接卡米 ,

网友:
我所知道的,高通cpu序列号是只可以读取的,不可以写入的。所以第二个软件是读序列号

网友:
需要、用工具解绑硬盘

网友(2019-10-18):
引用 网友A:
请教如何擦空字库啊,进9008模式擦吗?用什么软件擦

去市场找个专业写字库的,清除一下,1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库编辑主控板已到货,可是字库装上电脑没显示有硬盘,diskgen里也检测不到,只有设备管理器里显示有便携设备,后来发现这个只是糸统检测到板的主控而已,不装字库插上也有这个设备。这个板不支持ufs芯片,又拆了一片mix1代的字库装上,也是检测不到,看来是弄不好了。

赶快退货!七天无理由退货。

网友:
应该和cpu一起都换过来吧。或者你能写底层的软件。

网友L:
淘宝买这么简单的工具根本用不了,我一套读写UFS和EMMC的花了4000多。

网友:
很多不大的芯片根本不必去值锡,直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手上有工厂NV包 !前提是你要了也没用!之前可以 现在不行了!现在小米mix2打了扑丁 必须要用到DT工具解绑才能刷官方包 !工厂包正常使用 ,不要以为刷了工厂包 然后在解BL锁 那是解不了的 想刷第三方也一样 开机直接报错 提示系统崩溃 ,之前还没有打扑丁前直接更换CPU刷工厂保留包刷基带 在刷官方可以进入系统 ,现在不行了,现在有一个临时解决法就是 用小米5主板来做UFS的主控 ,刷低版本小米5刷机包 然后拆出来。在焊接到小米mix2主板上在刷保留包 刷好基带是可以进入系统 前提是不能更新到最新版本 更新到最新版本开机直接卡米 ,

哦,谢谢你,沒想到有这么复杂,涨见识了。已放弃弄了。

网友:
没有什么可懊恼的,由于手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就算专业维修师傅也有很多修不上的,该放弃的就放弃,以后总有能修好的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L:
淘宝买这么简单的工具根本用不了,我一套读写UFS和EMMC的花了4000多。

说的是,这些便宜货根本不行。识别不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我手上有工厂NV包 !前提是你要了也没用!之前可以 现在不行了!现在小米mix2打了扑丁 必须要用到DT工具解绑才能刷官方包 !工厂包正常使用 ,不要以为刷了工厂包 然后在解BL锁 那是解不了的 想刷第三方也一样 开机直接报错 提示系统崩溃 ,之前还没有打扑丁前直接更换CPU刷工厂保留包刷基带 在刷官方可以进入系统 ,现在不行了,现在有一个临时解决法就是 用小米5主板来做UFS的主控 ,刷低版本小米5刷机包 然后拆出来。在焊接到小米mix2主板上在刷保留包 刷好基带是可以进入系统 前提是不能更新到最新版本 更新到最新版本开机直接卡米 ,

用编程器把字库boot1.boot2,csd,rpmb,emmc分区全部清空。能不能刷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L:
淘宝买这么简单的工具根本用不了,我一套读写UFS和EMMC的花了4000多。

读写ufs的是什么设备

网友I:
引用 网友M:
用编程器把字库boot1.boot2,csd,rpmb,emmc分区全部清空。能不能刷开机。

不能!只要能把CPU的序列号改动一下或者清空就可以了!

网友(2019-12-02):
引用 网友I:
不能!只要能把CPU的序列号改动一下或者清空就可以了!
你的弄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