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电相序检测电路方案设计

楼主(2019-09-18):
在使用三相交流电动机时,需要知道所连接三相电源的相序,若相序不正确,则电动机的旋转方向将与所需的相反,从而导致安全事故。本电路的功能为检测三相交流电源的相序 ,并在相序正确的前提下自动接通负载,若不正确则负载不工作。

电路工作原理如下图所示。

三相交流电经过降压、整流后分别接入 A、B、C 三端,A、B 两端分别经过电阻器 R1、R2和稳压二极管 VS1、VS2 限幅、整形后送至 IC 集成电路的 2 个时钟脉冲信号端。若相序正确(即 A、B、C 三相顺序出现正脉冲),则 IC 集成电路的 1 脚和 13 脚均输出高电平,使得 VT1、VT2 导通,继电器 K 线圈得电,K 的动合触点闭合,用电设备开始工作。此时,C 端通过电阻器 R3 和稳压管 VS3 向 IC 集成电路的复位端输出复位信号,1脚和 13 脚输出低电平,由于电容器 C2 上开始放电,使得三极管 VT1、VT2 继续导通维持继电器继续得电,负载正常工作,完成三相交流电一个周期的变化。若相序错误,则使得 13 脚保持低电平,三极管 VT1、VT2 截止,继电器 K 的线圈失电 ,

K 的动合触点断开,用电设备停止工作(双 D 触发器功能表如附表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