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oga 3 14 公共点奇怪跳变 请大神帮忙解析!!!

楼主(2019-09-18):
      客户机器   机器客户自己拆开换风扇  再装好后就不亮了。  品牌:Lenovo  型号:Yoga 3 14  intel 独显 板号:NM-A381
       拆机检测,目测机器无腐蚀,无掉件,无破损。测各电感阻值正常,公共点阻值正常。接适配器(某宝买的转接头不好用,充电芯片检测不到适配器,不过保护 隔离)发现公共点电压不稳, 一直在8V-10V-12V之间来回跳。
断开PL101,公共点电压正常8.39V(此公共点电压论坛上有帖子说就是9V左右的电压,至于正不正确小白也不是很清楚,第一次修这样的本,先暂且让为是对的)说明后级有问题,          找到3V,5V公共点节点,断开3V,5V任意节点,公共点电压都不会跳。3V,5V电压阻值正常,不短路,3V,5V后级的二级转换电压都测过,也断开了(只要断开 3V,5V任意一路公共点都正常)故障依旧!       更换过:充电芯片,保护隔离管,充电芯片上下管,充电芯片周边电阻、电容都测量过无异常。
       此机器修到这小白实在是没什么思路了,想请教各位大神给些不一样的建议和思路,小白感激不尽。

网友:
USB-ID正常不? V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