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780台式机黄灯闪不开机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9-09-18):
同行送修戴尔780.插电闪黄灯。前面板1与3号一起闪。拔掉4P 12V。按开机通电掉电。
同样与330一样,都是通病问题。发图看下就明白.把贴片拆掉就OK了。我两个全部拆了

附带备份的亮机BIOS  原BIOS是16脚的,我给它换成了普通8脚...BIOS容量为8M

开机发现需要输入BIOS密码的。在内存旁
有一个蓝色帽标为PSWD,代表密码的意思。取下跳线帽,再开机密码会自动跳过,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网友:
哦。12V公共点 电容 短路, 安逸 这个钱来得

网友:
思路正确 维修快速 学习了楼主

网友A:
这电容是漏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容是漏电吗,,,,,,,,,,,,,,

有裂痕哦,,,,,,,

网友:
这个是记下,dell的没修好过。。。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遇到学习下。。。。

网友B:
大哥咱能不能换个显示器 提升下档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咱能不能换个显示器 提升下档次

维修嘛,能用就行

我这个也是客户不要的,然后我用到现在3年了,质量还不错

网友(2019-12-26):
大哥有没有可以介绍的师付10K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