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屏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9-09-18):
屏时亮时不亮,花费一两个小时才发现真正的问题

网友:
有时暗屏对吧。。。换了屏幕就好对吧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

网友:
下次最好说下具体故障点 别只有图片

网友:
一堆图片,具体的原因没说。

网友:
厉害啊 这排线都能搞

网友:
应该是断线了吧

网友:
这样不耐用吧,没坏的一样的屏换整个背光会好一点。

网友:
是不是屏幕线断线了导致屏时亮时不亮

网友:
明白了吧倒数第二张图片

网友:
接LED排线  断线了

网友:
找个一样的废屏,换LED,比这个稳定

网友:
这线也会断真是千年一遇

网友:
这排线断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想突出的还是排线吧

网友:
断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