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哪位大神能修这个故障的!跪求

楼主(2019-09-18):
iPhone5,孩子出生时候的照片都在里面,前几年手机掉地上,摔断如图红框的排线,昨天收拾房间,找到这部残破的机器,请问哪位大神能帮忙维修,谢谢!

网友A:
你是要手机里的照片吧?描述下什么问题,现在的故障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手机里的照片吧?描述下什么问题,现在的故障现象

开不了机了   好几年的破烂了  今天拆开 发现是图上的那个排线断了。

网友C:
把硬盘拆先来不就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开不了机了   好几年的破烂了  今天拆开 发现是图上的那个排线断了。

先激活一下电池让电池 有电,看看是否开机,如果开机换一下总成应该就行,如果不进系统,看看硬盘是否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硬盘拆先来不就完了

硬盘跟主板一体的 好拆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激活一下电池让电池 有电,看看是否开机,如果开机换一下总成应该就行,如果不进系统,看看硬盘是否虚 ...

这是部旧手机,我主要是想把里面的旧照片弄出来。我还有部完好的没有用的IPHONE5 。

网友:
排线跟主板好像是一体的 没有办法更换

网友E:
这个排线不管开机的事情,断了也可以开机的

网友:
这排线是天线   跟你开机没一毛钱关系

网友F:
直接拿到手机修理店去,很快就能搞好,毕竟自己不专业,你说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排线不管开机的事情,断了也可以开机的

好的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拿到手机修理店去,很快就能搞好,毕竟自己不专业,你说对吗!

好的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请问三楼,摘硬盘能倒照片?

网友:
去专业手机维修店,检查哈

网友:
那个排线  好像和开不开机没关系

网友:
如果修好了不记得密码了就蛋疼了。

网友:
排线和开机没关系。好几年没用估计电池没电了把。

网友:
你这应该是电池长时间没用没电休眠了 用5v电压激活一下电池应该就可以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