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C疯狂改板层,拓展思路贴

楼主(2019-09-18):
E450C进水烧板层故障分析

机器:联想E450C
板号:NM-A221
REV:1.0
故障:进水,板层穿孔、
地点:广东深圳南山

前语:
日常修机不建议如下述维修,一不稳定,二浪费时间
   本文主要以分析学习板层短路和改电路飞线的维修思路为主
对主板了解越多维修越容易

第一部分:现象
主板故障图:

第二部分:板层

根据此图可以判断出 3V5V的19V供电烧了,
5V上管明显损坏
待机芯片引脚应该会有腐蚀,
拆掉PQ27和挖开这片板层

这里挖板层要到B+不短路,但是我这里挖了很大仍然是短路的,
而且板层第三层仍然有黑色的灰,这说明整个内部一大片都烧短了,
再挖大可能会影响到信号线,所以我这只挖到3V5V_VIN 不短路即可,

处理好了板层这里,再处理待机芯片焊盘

待机芯片这边飞线11(3V下管G极)和12(芯片VIN主供电),然后装芯片上去就好了

待机芯片这边OK后,处理背面的上下管

3V5V_VIN的焊盘也掉了,

左边的MOS我们可以焊上1234脚,然后5678也好焊接,但是右边这个MOS管如果装上了管子,
5678脚就没办法飞出线了,周边也没有引焊盘出来,所以把这个管子单独改一个,一好焊接,二控制极也好飞线

因为PQ28的控制机是到芯片11脚,11前面已经过孔断线了,这里引出的线飞到芯片的11脚。

然后改MOS上去,用大一点的管子好焊接飞线

第三部分:短路

接下来测量全板阻值,发现三处问题
1B+阻值86  存在微短
2PL10电感阻值为0,电压是1.8V给显卡
3L15PL14阻值为为1,是显卡核心供电

先看PL10短路的问题:
拆了芯片,拆了电感,断了节点(好给大家分析问题)
然后测量对地阻值后,
+5VALW阻值10,电感前端阻值为0 ,电感后端阻值500多,节点后端阻值为0
节点后是1.8VSP_VGA,是去了显卡的,加上之前待机的5V上管被烧坏
分析得出结论:
说明待机附近进水导致上管烧穿,19VB+通过上管和5V电感后到PU12芯片,
烧穿PU12芯片后继续通过电感又烧了后继的显卡,那么显卡电感短路也是很正常了,
说明显卡已烧,直接拆了

有黑胶,掉了几个空点,不影响
三个电感阻值都恢复600多正常了

然后是+5VALW刚刚测量阻值只有105V后继去的地方不是很多,无非就是各大供电IC的主供电还有5V的二级电压和USB供电,一般来说5V电感如果短路,按顺序应该查:1USB供电,2VRM芯片,3VGA供电IC ……

测量转换后还是10的阻值,说明U15也烧了,拆掉阻值正常。

第四部分:公共点
公共点微短

通过图纸可以知道B+去了8个地方,不多,而且都有节点,全部断开后阻值仍然是86
说明问题仍然是出在板层烧穿那一快,但是板层再挖会影响到信号线,这里可以采用人工飞一个公共点电路出来就可以了。

原理如上,断开每个负载前端的节点,断开公共点刚发出的位置,挨个从公共点飞线到每个负载,相当于跳过已经短路的板层,把板层从内层飞到外层来。
因为无法确定板层短路的精确位置,否则可以只断短路那一块的板层,飞线更少也美观。这方法也适用于其他供电的板层问题。
飞好如此,公共点阻值492 正常。
第五部分:亮机
补回USB供电芯片,装显卡,还有PU12芯片
上电测试

第六部分:总结
1:这台机器是同行的,最后没有交于客户使用,毕竟是大手术,不稳定是必然
但是思路提供给大家,可以解决一些其他类似故障
2:主板的供电电路都是一块一块,之间除了个别信号可以说是互不影响,每个故障就可以分而治之,改小板也是这个道理了
3:有供电板层烧毁的地方,基本没有什么信号线,放心往下挖一点,甚至可以打通,看着就烧的很严重的机器,基本上修复率是很高的,反而是没有任何明显故障的,可能会难修一些

网友:
看否头大,没精神修。。。

网友:
占个好位置坐等精华!!!!!!!!!!!!!!

网友:
高手、优秀、不一般

网友:
头大 头大  直接放弃了,

网友:
真惨。。。客户看到会哭的。。。。

网友:
大神大神,我要把你这个文章 保存下来慢慢研究看。主要要思路很重要,平时真没有这个时间去修

网友:
这样也可以修复出来 佩服 经验丰富啊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这也修得好,学习中。。。。

网友A:
三个月不到就返修回来了

网友:
这样修法,要的时间可真不少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月不到就返修回来了

好像没仔细看帖最后哦

网友:
给楼主三个赞!这第一赞,赞楼主技艺高;第二赞,赞楼主的维修精神,是很多二把刀子学不来的!第三赞,赞楼主的文章写得非常有序不乱!坐等精华!

网友:
这技术可以当讲师了, 牛逼克拉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个月不到就返修回来了

现在谁修笔记本给保三个月? 能撑足一个月就不管了,  过了一个月再拿回来再收钱维修就行了,

网友:
真吊 好有耐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谁修笔记本给保三个月? 能撑足一个月就不管了,  过了一个月再拿回来再收钱维修就行了,

谁说的,我们都是保修三个月。

网友:
从维修角度来说“技术一流!!!!”
从经济角度来说:这要花多少时间,又能收多少钱呢?除非没有事做才会这样修的。

网友:
这个帖子王大师什么时候来偷啊

网友:
这种情况确实不容易哦,楼主技术很好,学习下,

网友:
这技术 绝对厉害   这个就是所谓的民间大仙

网友:
高手啊。一般b460改的多啊

网友D: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那块万恶的焊接CPU,不然早就换板处理了。

网友:
这的收多少钱才合适

网友:
坏成这样你也可以修好,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那块万恶的焊接CPU,不然早就换板处理了。

啊哈哈哈哈 兄弟看的透彻啊

网友:
牛人废了天大的功夫

网友:
这可以收多少钱。。。。

网友:
这样维修时间成本有点大啊

网友:
牛啊,这都行啊!!!!这真是没有捉不到,只有想不到啊!!!!

网友:
思路非常简洁实用,5毛钱有点对不起师傅们的心血

网友:
这机器没有500不搞,太他吗的费时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谁说的,我们都是保修三个月。

我们这修苹果保半年的

网友:
呵呵,平时给客户修机器,这样样子肯定不修了,闲着蛋疼可以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修苹果保半年的

苹果的价钱收的起,真正修好后,基本上没有返修,苹果我修的少,统计了下,只有一百台左右,修好后,没有返修过。

网友:
这技术太吓人。。。我都不敢看。。。。。

网友:
哇靠。大神级别的。

网友:
都烧成这样。还修个锤子。浪费时间

网友:
维修人都是环保小卫士,又减少了一个电子垃圾

网友F:
我习惯了给楼主拍马屁,但这个贴,,,,,待机电路烧成这个样子,其实可以放弃原电路用待机电源模块,淘宝买,液晶的那种改装,待机电流很小的,原电路断线倒是必须的

网友:
这就是华佗呀,牛逼。我看到这机肯定放去。

网友:
思路不错,大神好   小白来学习一下

网友:
估计修这个机花的时间也不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习惯了给楼主拍马屁,但这个贴,,,,,待机电路烧成这个样子,其实可以放弃原电路用待机电源模块,淘宝 ...

也有道理,不过那个也要考虑安装的空间问题

网友:
楼主够细心的

网友:
反正我就没这个耐心了,看到这种直接报换板

网友:
这个实在是厉害了!这样都能行不得了啊!

网友:
厉害啊,这样都能行

网友:
不服不得行

网友:
厉害了,这种思路一般老手才能想得到

网友:
要钱,飘过!!!~~~

网友:
厉害了  专业维修技术强

网友:
技术没话说  就是这个维修成本大了点

网友:
而且500 你绝对买不到,,板载I5哪有便宜的

网友:
神舟K610C,,不认独显,显卡换过,显卡各工作条件全查了,没招了

网友(2019-11-06):
除了佩服还是佩服

网友:
天哪 !! 僵尸都能变成人,你这耐心和技术我真的佩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