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1S 没有待机电压

楼主(2019-09-18):
Q25不导通。4脚为19V。应该是有U1004控制,测量U1004 2脚5.7V 5脚4.8V 7脚17.8V,8脚18.5V 。LS_100R 没有电压。看不懂图。有师傅教下吗?估计是LS_100R没有电压导致的吧?

网友A:
查标注出来的那两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标注出来的那两个信号

查了ADP_EN#  图二,是LS_100R 控制吧

网友:
原来,我没有插中间针的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