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影驰1050ti骁将 v2 bulk,r562 r563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有没有大哥知道的啊

楼主(2019-09-18):
求影驰1050ti骁将 v2 bulk,r562 r563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有没有大哥知道的啊

网友A:
哪两颗呀,你没有标注位置呀。

网友(2019-10-27):
引用 网友A:
哪两颗呀,你没有标注位置呀。

就在那个易碎贴那里,掉了两颗电阻

网友:
GPU背面的大电容要是阻值只有0.001是不是说明GPU芯片短路了,芯片上面的好几个小电容也是直接对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