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TPN-Q173保隔不过

楼主(2019-09-18):
     接了台HP Q173 插电源没反应 电源灯不亮,客户描述为电池坏了,网购了块电池,插上以后就不开机了。拆机测量公共电无供电,测量对地阻值也正常。PQ1002 D 19V   S 19V   PQ1003 D19   S 0.9  G 0.8。G极不正常,开始研究24738H的工作条件,VCC19V  BTST5.几   ACIN 3V  REGN 6V  ACDET 3.7V  ACDRV 0.8V,ACDET不正常,+VAD正常 可是怎么到了24738  6脚后就成3.7v了呢  没点位图 不好找电阻,选择先换芯片,结果一样,然后,还是找电阻吧,6脚旁边就是PR1032  PR1033,测量阻值正常,继续找,在板子背面,跑出了PR1031,在板测量阻值0???再三确认是1031没错,取下测试阻值430K正常,测量板上焊盘两端,1M以上,也正常啊,再焊上吧,阻值400多K 没问题,插电 电源灯居然亮了,ACDET2.7v正常  ACDRV25V也正常了,装机测试正常。
     没分段 没组织 ,没标图,只是把过程大概写了下,高手勿喷,心中有点疑惑,为什么PR1031阻值在线量了后,取下来 再装上就正常了???

网友:
最好还给这两个电阻都换了,有可能测试一会就回变回3.7V,遇到过几个加焊就好,测试一会就不行了

网友A:
最好还是换了,更稳妥,桌面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换了,更稳妥,桌面不错.......

你找到重点了

网友:
我觉得要换了才好,加焊经常后期出问题

网友(2022-03-11):
感觉还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