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比亚手机充电问题

楼主(2019-09-18):
我的努比亚z18mini 手机以前尾插一直接触不良,要向下掰着才能充电连接pc ,网上购买了尾插,请维修店更换后,充电特别慢,不能连接电脑了,连上没反应。充一夜只能冲进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电,但使用一切正常,还特别流畅,想请教一下,怎么维修啊?自己动手能搞好吗?

网友:
是小板还是单个尾插?

网友:
小板,有时把数据线充电口用力往下按着又能正常充电。

网友:
熟练就好了重新买一个吧!

网友:
你所谓的尾插是个USB接口还是尾插小板?如果是接口,那一般都是焊接没焊接好,如果是小板,十有八九就是买了个“漏野货”~~~~

网友:
尾插要掰住,才能连PC,尾插松动,或者尾插接口不是标准的。充电慢,尾插和电池都会影响充电速度,电池判断,高频率使用,一年基本得换电池了,中频率,1.5-2年得换,你自己判断

网友:
双排引脚的尾插,90%是没焊好

网友:
照楼主说的症状,肯定是没焊到位

网友:
直接换尾插就行,网上你得买原装的尾插,组装尾插本来就少很多小元件,尤其是快充ic

网友:
换吧,我之前z11也是网上买尾插排线,充电死慢,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USB口虚焊了,重新补一下锡试试,我z17minis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