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R08MB6E4 显示充电 充不进去

楼主(2019-09-18):
显示充电 充不进去 单电池适配器都可以开机 电池换了 ec 充电芯片 BIOS 都搞了 静下来 查查电路20VCC  2ACP  1ACN 19V左右 没问题 16REGN 6V   ACDET  ILIM分压电路也是对的  sm总线阻止都差不多 200左右 SRP和SRN反馈电压为11V 输出电感也为11V左右 问题1 上官G只要2.5V 问题2 3脚CMPOUT没有电压 但是上拉REGN_LDO有6V按道理分压出来是有电压2.5左右 老哥们给点思路 有点晕了 修的

网友:
个人建议:1.REG_LDO那里没有分压,可以断开3脚,看下分压是否正常,看下是不是因为其他条件造成芯片影响分压异常.2.示波器抓一下SDA,SCL波形,看下接好电池,在接电源的瞬间是否有充电的行为.

网友:
显示正在充电,应该考虑充电电路本身的问题,把充电芯片换掉看看,然后升压电容,这些东西

网友:
曾经修过一台联想E40,一番折腾下来,原来只是主板插电池的接口氧化了。。。

网友:
这里正常不啊? 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