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硬盘修复坏道教程,首先准

楼主(2019-09-18):
MHDD硬盘修复坏道教程,首先准备一个带有MHDD工具的u盘
以华硕m552mj笔记本为例,首先开机按f2,按照图片流程将AHCI Mode改成IDE Mode(不改的话进去MHDD会找不到自己的硬盘)按f10保存重启,然后开机进去自己的启动u盘

进去u盘启动后按图片流程进入

进到!这里后根据自己需要修复的硬盘选数字,我我这里只有一个硬盘就选1回车键进入

进去后按f4便是图片中的页面,简单翻译下图中英文意思。
Star LBA   硬盘坏道的起始扇区
End LBA   硬盘坏道结束扇区
Remap     修复功能
Timeout    为时间 一盘是默认
Spindown after scan  扫描结束后关闭硬盘马达
Loop test/repair   反复擦写
Erase Delays     删掉延迟

后面的off表示关闭,改成on表示开启

按f4不操作再按f4就是直接扫描硬盘,按f4后把Loop test/repair开启和Erase Delays开启再按f4就可以修复有损伤的硬盘了,此方法只对部分损坏硬盘有效果,如有其他更好很有效的方法也请各位大佬指点

H55
你用WDR 修吧,,还有希捷指令线。。 现在机械硬盘没什么意思,淘汰了,,,现在基本都是固态的天下了

网友A:
MHDD还有很多功能呢,比如F8

网友:
引用 网友A:
MHDD还有很多功能呢,比如F8

还没试过f8,能简单讲解下吗

网友:
没个鸟用  换个硬盘才是王道

网友:
你用WDR 修吧,,还有希捷指令线。。 现在机械硬盘没什么意思,淘汰了,,,现在基本都是固态的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