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插电池自动开机回事什么问题

楼主(2019-09-18):
神舟插电池自动开机回事什么问题

网友:
看3.3V的小电池有没有电,如果有就检查那个P2808的6脚和3脚。必要时还可以改电路,

网友:
电池还用电吗。查看下主板电池电量是多少。或者刷一下bios试试看

网友:
电池没电?

网友:
小电池没有电吧  或者开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