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80开机报警求助

楼主(2019-09-19):
有一台去年6月份出厂的THINKPAD E480笔记本电脑。客户反映说放了两个月没有用,再拿出来用的时候发现开不了机,经测试,按开关键能正常上电,屏幕不显示,有个音乐报警,有两三秒报警声结束,仍然黑屏,并且ESC和CAPSLOCK亮指示灯,请问哪们师傅修到过这个故障,一般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 我感觉就是BIOS问题, 好像论坛还没BIOS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淘宝找找BIOS试试

网友:
新机器遇到这种问题你除了去淘宝买BIOS刷还能怎么样??????????????

网友:
看是不是屏线松了或者氧化了,插拔一下试试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这东西 什么接口都拆出来 再插电试试

网友:
COMS电池放下电试试

网友(2019-12-19):
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台故障一样的  估计是通病   刷了BIOS都不行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台一样的故障,有解决这问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