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问题

楼主(2019-09-19):
各位大大求助 主板无损坏 bios升级时断电 点不亮 所以烧录器xtw pro重刷bios 但是 连接1.8v转换座后识别不到芯片 不连接 可读可写 最后还是没能点亮 没招 asus b450ma

网友A:
换个芯片继续刷 会好的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芯片继续刷 会好的 加油。。。。。。。。。。。。。。。。。。。。。

焊接的兄弟  如果不是焊接的话我都直接换了

网友:
焊接的你拿风枪吹下来啊,没工具吗

网友B:
识别不到看有没有装好, 手动选择EEPROM规格,没有的话就选个其他型号容量一定不能选错,重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识别不到看有没有装好, 手动选择EEPROM规格,没有的话就选个其他型号容量一定不能选错,重刷试试!

我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识别不到看有没有装好, 手动选择EEPROM规格,没有的话就选个其他型号容量一定不能选错,重刷试试!

装好了   手动选型号会提示擦除失败的  装了转接座就识别不了

网友:
噢噢  他不是识别不了  是不兼容

网友:
编程器刷不了这个BIOS

网友:
很简单,看版号 下载一个同数据就OK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