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DELL XPS13-9350 LA-C881P 自己修复ME 测试 OK

楼主(2019-09-19):
          DELL XPS13-9350 AAZ80 LA-C881P REV 1.0 16M ME OK

网友(2019-11-27):
我下载试试,看好不好

网友:
好用,秒亮我的是1.0的

网友:
我下载了试试,还是开机0.13A  掉电 ,原BIOS没了  被别人修过的

网友A(2020-09-09):
亲测好用。我的是I5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测好用。我的是I5CPU

我的 触发0.06  无U 电压  能刷好不。。。。

网友(2021-02-25):
版本1.0,i7cpu刷了触发掉电。。。。。原来的故障是能显示,进系统前断电

网友(2022-01-08):
好用,我的i7的u  不显示,刷了就好,自己合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