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 上电自动触发 反复重启 屏不亮

楼主(2019-09-19):
HP 541 (独显,机子比较老了,就懒上板号了) 上电自动触发 电流达到1.1A左右  反复重启  屏不亮,
最选怀疑内存问题,测了一下供电和其它各电压上电时都正常,拨掉内存上电,还是1.1A左右掉电,排除内存问题
原来想着重做一下显卡之类。。想想还是先简后难。 先换个CPU试试吧,

换了CPU 后 插电源 还是自动触发。。但不会掉电了,看电流 1.8A--以上。估计可以亮机了。晕为啥屏不亮呢?。。一看,我的天,没接屏线

关机 插入屏线,上电,待机 0.05 应该不算大,这种机子

竟然不自动触发了,。按了一下开关,电流上上上。。2.1A亮机。。。。

测试一天,正常,交付客户。。

想不通的是为何不插入屏线会自动触发??
、。。
以后还是先简后难,别一上来就做显卡,桥之类。。。。

网友:
我现在唯一的本本就是这个型号,用得卡得不行,不知道你能收多少钱

网友:
所以,是换CPU好的吗?

网友:
老机子好收前不

网友:
以前修过联想的机器 不查屏线会反复重启,原因未知

网友:
对,换CPU好了

网友:
貌似有非法关机这么一个说法

网友:
嗯    额  这种不会吧  不插屏线会自动触发

网友:
不插屏线会自动触发吗》

网友:
内存还是D2的 竟然还有人修 整机都卖不了200块 你换个U收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