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5V_VDD不正常通常是哪里的问题,新人求助

楼主(2019-09-19):
如题,大佬帮个忙啦

网友A:
问题问的很笼统啊

网友B:
1.5V_VDD??你说得太笼统了,从收音机到卫星都有这个,不知道你是说的哪一个,具体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V_VDD??你说得太笼统了,从收音机到卫星都有这个,不知道你是说的哪一个,具体型号。

不好意思,我问的是显卡的,可能没有发到固定的专区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问的很笼统啊

不好意思,我问的是显卡的。可能没有发到专区去

网友C:
查电源芯片工作条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电源芯片工作条件呀,,,,,,,,,,,,,

嘿嘿,我是小白,其实想问个思路,这种问题应该首先怀疑哪里。谢谢各位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