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ianyi 100-15IBD 通电大电流

楼主(2019-09-19):
PQ301发烫4个角接地(pv5078a)       PQ302  8个角接地(4483a) 求助是哪里坏了

网友:
这.... 分享短路经验?

网友:
短路就需要具体查短路位置了 如此求助不好定性故障的

网友:
焊接到PR301处  调小电压 限流  烧一下 ,摸一下哪里热 确定一下短路原件,换好  再测一下 PQ301  和PQ302  是否击穿   好了 装机

网友:
PQ302击穿了  真正短路点在后边

网友:
管子,控制芯片,负载。

网友A:
这没法确定,说具体点啊。对照图纸找找

网友B:
背部 一个电容 击穿了,和PJ 708功能一样,负责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部 一个电容 击穿了,和PJ 708功能一样,负责供电,

PQ 302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没法确定,说具体点啊。对照图纸找找

背部 一个电容 击穿了,和PJ 708功能一样,前后相通,

网友:
电容坏的多啊

网友:
留言  烧鸡  。

网友:
大电流一般是公共点电容短路,保护隔离的场馆也有个会坏

网友:
按四楼的方法,就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你还是好好学习下再修笔记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