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soft 1796

楼主(2019-09-19):
  按下开机键, 屏幕亮一下LOGO    之后就不显示了,   再按下开机键, 还是一样,  只有显示LOGO 后 就没画面,   有哪位大神  可以帮忙?

网友A:
机器型号呢?  亲 ,这边建议你送修

网友:
谢谢你们的留言,  故障已解决,  BIOS 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器型号呢?  亲 ,这边建议你送修

故障已解决,  BIOS 问题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已解决,  BIOS 问题

bucuo不错,有搞头,有大赚一笔了

网友C:
我饿遇到一台 但是刷了BIOS后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饿遇到一台 但是刷了BIOS后故障依旧

要用回原机的ME

网友(2019-12-20):
这机器可不好拆机啊,我碰到的都是硬盘坏,拆机很复杂

网友:
清屏嘛,查LVDS接口慢慢修,这种问题不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