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 LE V2从不触发到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9-09-19):
主板型号:华硕M4N68T LE V2_REV 1.00
维修过程没有拍照,说说检修过程,昨晚修的,晾了一个晚上
到手检查不触发,检查一圈下来发现待机3.3V只有3V,感觉又正常又不正常的样子,于是测一下1085,调节脚只有1.7几V,感觉不太对劲,经手过那么多板子,不管是1117  1085  调节脚都是2.1V左右,结果表笔碰了一下分压电阻,风扇转了,于是料板找来两颗换上,触 发正常了 (型号及维修痕迹)
把东西都装完上去,看到它跑码了以为可以收工了,结果它跑了几个就掉电了,再触发还是跑几个就掉了,再掉再触发干脆一触发就掉,好不爽就它一掉电我就触发敢掉我就触发  结果反反复复几次它竟能跑完码并且亮机或者不掉电,停在某个代码。以为是BIOS,论谈上下了几个一个鸟样。
于是开始排查是否存在微短,拔掉4P,不掉电,以为是CPU供电有短路或者是负载不起,一阵量,根据测的结果感觉挺正常的啊,于是本着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换了两个驱动管,型号是RT9619A,没有原型号号,用RT9612B代换 ,一个鸟样,想换EPU了,但晚上光线不好加上又懒没换
于是装上东西又反复触发让它亮机或不掉电,测测电压。果然发现一处比较奇怪的电压,只有1.4V 点位上看输出应该是1.8V 这种小五脚,容易坏 备了好多,换上触发不掉电了,跑码一路亮机,再测小五脚输出1.6几V,虽然比1.4高了点,但感觉还是低了,又换了几个连带电阻也换了还是1.6几,算了烤机都通过了不管了,要是返修了再说。
点位BIOS论谈都有,不发重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