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P50

楼主(2019-09-19):
板号 NM-A451   上电  马上掉电   可以二次触发 0.45的电流   又掉电

网友:
你这问题提的太高科技了。。。。换了该换的内存之类的 取了外设的东西如果还是一样 就剩下刷BIOS了撒

网友A:
更换大功率电源,普通适配器会带不动,电源换8点多A的那种

网友:
p50的机器用可调电源是不行的,必须用原机配的电源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大功率电源,普通适配器会带不动,电源换8点多A的那种

正解发贴子逼我灌水,要我发十个字,P50貌似是工作站机型,电源要8A一上的原装充电器不然会掉电。

网友:
170W电源了解一下兄弟 我们大部分维修认人用的可调电源都是90w的带不动这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