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VTJ187,谁有PDF

楼主(2019-09-19):
淘网找不到,样子就象图片。
样子就这样,只是表面字是:AVTJ  187
火影X6,板号:GJ5CNXX MB REV.1.0
待机有5v,没有3v。待机3v芯片是AVJ187
找AVTJ187的PDF

网友A:
跑线分出VIN和地及SW引脚,猜与NB685同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跑线分出VIN和地及SW引脚,猜与NB685同款

谢谢。你有GJ5CNXX MB REV.1.0图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有GJ5CNXX MB REV.1.0图纸吗?

清华同方的板图纸就别找了,先有5V,然后5V供电来开启3.3V.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清华同方的板图纸就别找了,先有5V,然后5V供电来开启3.3V.

现在是有5V,没有3V。电脑清灰忘了取电池,充电复合管PK616DY击穿,取下等件空起测的有5V,没有3V。充电芯片是BQ24781,跟它有关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有5V,没有3V。电脑清灰忘了取电池,充电复合管PK616DY击穿,取下等件空起测的有5V,没有3V。充电 ...

用24780可以代换,正常公共点有电压就会出5V,5V分压开启3V。
没上充电芯片会检测ACIN不正常而会不触发,一般与待机3V5V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24780可以代换,正常公共点有电压就会出5V,5V分压开启3V。
没上充电芯片会检测ACIN不正常而会不触发 ...

我跑了下,AVTJ187的15、16脚都与5V无关,15脚通过电阻走板层不知道去了哪里,16脚受两个三极管控制,是那个给的开启也是通过电阻走板层。没有图纸真脑火。

网友:
具我所知道的是这种是同方代工的应该,有些机器是有5V待机,开机才有3V。

网友:
你可以产考联想的图纸或神舟K610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