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9a gaming 7 开机灯号闪烁 不能开机 维修分享

楼主(2019-09-19):
主板装上电源后开机按键电源灯会随机乱闪!

状况如下:

整个主板只有ATX 5VSB电压正常,使用是波器看3.3VSB会被瞬间拉低!
强制上电也会开开关关~
一开始猜想可能是某电容或线路短路噵致异常,查了老半天还是查不出啥毛病~

最后只好跑线路从ATX 5VSB开始追3.3V转换相关电路~
在快放弃时,发现按下CLR_CMOS按键时,板上灯号(IO旁有个电源灯)会暂时正常......

查了一下相关电路用电表量测PTCRST#_D 的讯号点,主板会做清除CMOS的动作,把IC拆下后量测该电路点会有0.1~0.8V电压乱跳(虚电压)?
看了下版上下的点位图ms7885v1.1(部分电路不同),这才发现PTCRST#_D供给IO的3.3V电源控制脚断线~

飞线后完修!

附图:

网友A(2020-01-07):
这个BIOS有没有备份一下,,,好像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有没有备份一下,,,好像找不到。。。。。。。。

用官網第一版的就可以開啟!
除非更新ME失敗(必須換南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