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机械师T90

楼主(2019-09-19):
秒杀国产神机《海尔T90闪屏》,换这个保险后恢复。

网友:
都是图片:)

网友:
怎么都是图片啊  看不懂啊

网友A:
没有图纸吗?是保险断了还是阻值变大了

网友:
保险坏了   不良了吧

网友:
应该是不良,国产机基本上就这些毛病。如果坏了直接就不亮了

网友B:
这个板 那个保险可能会成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 那个保险可能会成通病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送钱的机器啊

网友:
机械革命,火影,机械师不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保险也会接触不良?

网友:
777777 加666666  这个保险问题 通病吗

网友:
这种板子  我见过闪屏的,也是19V波动,保险是好的,MOS 管子控制有问题,是EC 控制的,换了EC  IT8528E 就好了

网友(2020-08-30):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吗?是保险断了还是阻值变大了

是阻值变大了100这样,我也刚好碰到,19V的背光供电

网友:
学习了,亮度调高就闪

网友:
楼主这简单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