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

楼主(2019-09-19):
32寸电视机  .刷编程,找不到是哪个。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弄个809F还是H。直接用VGA连接。看能不能刷

网友:
这种板一般都是通过vga接口刷进去的!

网友:
先boot后固件

网友:
485串口,还是usb

网友:
出 门 右 拐

网友:
看不清楚,大概这个是flash你查查看

网友:
如果是安卓智能电视的话  感觉红的是ram黄的是rom
如果不是请无视

网友:
买809H 飞线刷

网友:
型号、板号都懒得写!你是来让大家猜迷的吗?

网友:
能亮机吗?一般牌子机,就用u盘刷。程序可以x宝买。

网友:
这个可能是程序在主芯片里面,我遇到过一个找不到bios后面换主板的。故障是不开机,想刷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