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 编程器芯片不兼容 应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9-09-19):
(图片)

网友:
兼容不好把、、厂商

网友:
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
这个情况一般就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如果是芯片坏了那就换一个了,如果是编程器不支持,那就买个功能强大,支持芯片多的编程器;

网友A:
买个几百的  业余的编程器干业余的活

网友:
有那么几个烦人的BIOS块1.8V的  3.3V刷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几百的  业余的编程器干业余的活

809H怎么样

网友:
很好用,我就是用的这个速度快的很,显示器也支持在线刷写

网友:
我买了两家25c41clsnig存储芯片都烧不进,郁闷的,窄体25系列存储器,25系列编程器烧录成功,其实没有烧写进去,还是空的

网友:
那就换ROM芯片啊换别的牌子的芯片

网友:
809F也支持1.8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