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乐S2110机器。上纸不过对位轮的故障

楼主(2019-09-19):
                  客户报修一台施乐S2110的A3机器,上门检查,故障是搓纸走纸到对位辊后卡住,报E1.打开了机器后盖检查。发现,对位离合器没有工作。测量离合器供电13.7V,取下离合器测量正反阻值为237欧。离合器OK!检测对位卡纸传感器,手动打开侧盖。顶住对位传感器报纸E1.松开正常。门开关短路也试过。都是正常的,请问各位大神们,除了主板问题还有别的可能引起吗?高手们现身讨论下。

网友:
传感器复位正常吗,按id查详细代码。

网友A(2019-10-28):
电磁离合器,阻值不应该那么大吧。里面就是绕组线圈。离合器线圈正常,也不代表就是好的,摩擦片坏的话,也会不转。用记号笔在离合器轴心上画个记号,机器运转后,看标识有没有变位置,就知道它到底有没有转。见过有的离合器,空转正常,硒鼓装上后,对位辊和硒鼓滑竿接触在一起,就转不动,离合器也有电,就是在打滑,带不动对位辊。原因是对位辊皮胶圈变形涨大了一圈,导致摩擦力过大,换皮胶圈解决。还有那个传感器,这么判断,不一定就是好的。那个传感器,用胶布把它贴住,直接就报卡纸,报卡纸的话,主控芯片应该不会给对位离合器供电,此时离合器也是不转的。过纸张时,到底纸张和传感器是什么样的接触位置,我们看不到。这个感觉和主板关系不是很大。得重点检查那个对位辊前后2个传感器。还有卡纸位置,当我们把硒鼓抽出来时,那个纸会移位,究竟是卡在对位辊之前 还是过了对位辊,很难判断。打印机要是透明的就好了。你这个问题,非常经典。要是解决的话,希望回复一下解决办法。

网友(2020-01-25):
引用 网友A:
电磁离合器,阻值不应该那么大吧。里面就是绕组线圈。离合器线圈正常,也不代表就是好的,摩擦片坏的话,也 ...

离合器阻值是正常的,我在另一台机器上试过了。

网友(2020-03-20):
这么久不知道解决了吗?观望中……

网友(2020-04-28):
引用 网友A:
电磁离合器,阻值不应该那么大吧。里面就是绕组线圈。离合器线圈正常,也不代表就是好的,摩擦片坏的话,也 ...

更换主板解决,CPU烧了

网友(2020-08-22):
我修过一台夏普的机器,我离合器也换了,跟你的情况一样,最后问题是 纸盒的弹簧力度变小了,引起的,我拉了拉就好了